山水显示器使用中会突然断电,然后就打不开了

楼主(2009-02-21):
今天修一台山水液晶电视,可做显示器的。刚开始是待机后要好长时间才能显示。拆开发现电源次级电容爆掉。换上同型号后。开关正常。但过大概20分钟后会自动断电。指示灯无显示。只有把电源拔掉过一会儿再插上才能打开。这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保护了,查保护电路

网友:
给出测量参数.掉电后电源各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驱动板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至少你也要拆开机器,测量一下不能开机时,电压是不是正常,这样也可以判断是电源还是驱动板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