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就烧保险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2-21):
今天有一电源,保险丝烧坏,两个整流二机管直通,都换上后通电还是烧保险,砰的一声!请问高手,是什么原因??

网友:
整流管以后电路短路,如果你不查出哪短路。换管就会烧的。

网友:
整流电路坏了

网友:
整流电路,还有就是初级的功率管

网友:
山龙是忘了串个灯泡,还是想锻炼下自己的胆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一下我也是受惊非小,请问LS的串个灯泡是何意??

网友:
高压部分有元件短路.主要有开关管问题.可以先串个灯泡.

网友:
说不定开关管已经挂了、好好查一下,不要没有找到问题就通电试机。

网友:
不串灯泡也行,但在通电前用三用表测一下交流进线二根头之间的电阻值是否在正常范围,不然的话很容易造成二次损坏的!

网友:
1370的管子挂了吧 我前天修电源也这情况。

网友:
如果保险烧的话,二极管又坏了,看一下整流电容和主供电双三极管,一般电容应没有问题,三极管坏的可能性要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下正常的阻值大概是多少那??

网友:
交流进线二根头之间的电阻值正常应大于300K

网友:
那么10M就该是很正常吧??就是测电源内的插座引出的零线和火线对吧??

网友:
这种故障很好查,无非就是大电容  桥  开关管

网友:
如楼上朋友所言,的确是很好查。
补充一点,有些电源在二个大电容两端并联有压敏电阻。

网友:
这种故障确实很简单,也很好修。
1  整流二极管是否击穿,2  辅电源开关,3  压敏电阻(有的电源没有),4  两只大电容,5   两只开关管以及并联在集电极和发射机的二极管。

网友:
不要急着通电,很恐怖的,输入部分短路,桥,电容,开关管。

网友:
整流管要4个一起换才行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