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CPU供电管电压为0.4左右跑E0 C1

楼主(2009-02-21):
775接口的主板,供电上下管的输出为0.4V左右,CPU上电两钞烫得要命请问是什么原因.诊断卡跑E0 C1

网友:
楼主所指的0.4V是具体哪个位置?

网友:
是上管的S极和下管的D极

网友:
0.4V电压太低,CPU 不工作怎么能跑码呢?

网友:
真的跑码啊

网友:
是装上CPU跑码

网友:
说得不清楚啊,CPU供电正常吗

网友:
0.4V,CPU应该不工作

网友:
0.4V `````````CPU怎么会工作```也不可能跑C1啊

网友:
用假负载试了么,0.4V不会跑码的吧。

网友:
CPU没工作吧

网友:
有些板子是神经病,我的一片昂达NF4TS不上CPU都跑4F,上U有时候什么都没有,有时候8F.

网友:
电源管理心片死掉了吧!!!!!!!!!

网友:
是不是乱码,也可能是你的U有问题,0.4V不可能会工作的,上假负载是多少电压?先把电压修出来。

网友:
哎,发问题不规范,这个那么跟你建议嘛,

网友:
接假CPU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是CPU坏了

网友:
既然已经跑C 1了,怎么不查一下内存电压
和时针

网友:
楼上说得都对啊,0.4V怎么可能跑码呢。你不会测错了吧!

网友:
供电管烫手多数是电压芯片坏了,北桥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