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跑C1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9-02-21):
请教各位大虾:金凤凰845GV的主板总是循环跑C1,打BIOS芯片供电只有2.2V是不是不正常?其它各大条件都满足,手头没有编程器,请教一下经验丰富的大虾给点意见?

网友:
BIOS供电应该是3.3V吧、换IO试下

网友:
循环跑C1
先要检查内存的基本工作条件
然后才是刷BIOS ,换IO

网友:
谢谢各位大哥,问题已解决了,原来是IO的问题,原来的是83627HG-AW,现用83627HF-AW替换以后上机测试一直跑码到7F,那IO旁边障碍物太多了,足足花了我两个小时才弄上去,呵呵,以后还得多炼啊!不过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我再打BIOS芯片的主供电时只有0.56V,此时已在亮机状态,不知道为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