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BH-71不停断电通电

楼主(2009-02-21):
一片升技BH-71主板 测CPU供电 内存供电 南桥供电都正常 所有三极管都量过 没有短路,主板跑C1后迅速断电 通电然后继续C1这个过程 诊断卡显示一亮一灭,此时测量CPU 内存供电也是通断,没思路求教各位 I/O已经换过了。

网友:
北桥换过了没有。
把BIOS 拔下来看还会不会断电重启。

网友:
换内存试一下、有些板子检测不到内存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不是内存的问题 这个主板不上CPU就不那样

网友:
如果不插CPU 就不会不停的通电断电

网友:
检查重点还是应该放在内存部分

网友:
补充下,检查下CPU座以及北桥是否存在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