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2的板,CPU无时钟,怎么查?

楼主(2009-02-21):
我查的只有CPU没有时钟,别的PCI等都有时钟,假负载上的测试点只有CPU的时钟没有。怎么查?
回二楼的大大,第一次是02,以后再试都是03!
回三楼的大大,我不会换北桥,怎么查北桥的工具是否正常?
cpu

网友:
插上CPU看跑数不

网友:
看北桥的作正常不。试换北桥。

网友(2009-03-25):
462假负载上本来就测不到时钟。你上真U后看有没有复位不就知道了

网友:
如果其它时钟都正常的话,那就查一下时钟芯片输出给CPU的信号线上的电阻啊什么元件有无坏

网友:
电压正常的话上CPU试,有的板用假负载是没有时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