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17寸纯平显示器模糊的问题

楼主(2009-02-21):
一台联想17寸纯平显示器,刚开机的时候图像比较正常,可是开机大约1、2个小时后就变得模糊了是怎么回事呀,是高压包的问题吗?求高手指点。

网友:
测量G1和G2电压,看一下多少??

网友:
估计高压包聚焦电位器不佳,换试之.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高压包坏了.

网友:
高压包,CRT管,管座 都有可能,代换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