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17吋显示器维修

楼主(2009-02-21):
一台送修的苹果17吋显示器(很奇怪,我找遍它全身也没有看见型号)。故障现象是开关机可控,开机后没有消磁声,黑屏,面板指示灯一直闪烁。根据故障现象初步判断后级可能有短路的地方。此机没有图纸
    开盖后,先不通电,用万用表直接测量行管C极对地电阻,结果为零。进一步检查发现行阻尼二极管D714 FMPG3F、二次电源变换管Q404 2SJ306、行管Q707 2SC5047均已短路,用2SC5243代换2SC5407,用2SJ449代换2SJ306,用BY459-1500代换FMPG3F。
    代换完后通电试机,测开关电源的次级输出各组电压均有规律的大幅波动,周期约0.5秒。检查次级各负载,并没发现有短路现象,测CPU各脚电压,16脚DPMF为低,14脚DPMS则按上述规律高/低变化,检查CPU的工作三要素均正常,怀疑是总线有故障。经仔细查找,是主版到尾板的排插没插上!插上后通电,很快出现了艳丽的画面!
     原以为大功告成,不想没用两天,突然出现了一条竖直亮线的故障。该故障出现无规律,偶尔可以自动恢复。因怕烧坏显像管,不敢久开,出故障后只敢开上十几秒即赶紧关机。检测发现,出故障时二次电源输出为零!以为新换上的管子不好,换了一只故障依旧。此时从自画的图纸分析,由IC701(μPC1884CT)输出的脉冲信号,经Q701(2N3904)反向后分为三路,一路经Q702,Q703去推动行推动管Q705(K2835)再去推动行输出管。另一路经IC402(KA393)、Q413(C3202)、Q414(A1270)去推动二次电源变换管Q404。还有一路信号经Q504(2N3904)、Q505(C3202)、Q506(A1270)去推动HV开关管Q507(2SK2847)。经测在出故障时,行管基极仍有-0.31V的负压;又因为有亮线,说明高压正常。测IC402及相关元件各脚电压出故障时有变化,。疑IC402坏,但手头没有可换件。分析其电路,发现后级出故障也会影响到IC402。用放大镜检查,发现Q413c极有脱焊,将其焊好后,一切正常!

网友:
灌到心破碎,也别去怪水,只因为灌水太美,就算流干泪,灌到底,心成灰也无所谓;我埋头灌水,永不知疲惫,哪怕我会一灌不回,即使灌一次,灌两次,灌十次都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