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 6566主板复位灯常亮!

楼主(2009-02-21):
一V星6566主板触发电源开关启动,诊断卡显:FF,复位灯一直亮。按复位开关没反应,按电源开关4秒可以断电源,测CPU供电1.72V。PCI 15脚3.3V,求问题和思路?

网友:
没有复位是不好修的,你先查供电是否正常 cpu  内存 显卡的VDDQ

网友:
这个型号的板很容易cpu座子空焊,你用假负载打打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