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跑7F,显示屏亮一下就熄灭
受到警告 1#

楼主(2009-02-21):
本人在学习主板维修,这是要修的第一块主板,恳请各位高手帮帮我,同事有一块磐英845d主板,一开始修的时候是内存供电电路有问题,诊断卡跑代码为c2,修复后出现7F代码,显示屏亮一下就熄灭了,我找了很多资料都无法解决,求各位高手帮助!!谢谢

网友:
高手,谢谢你回复,我测试过电压一切正常,AGP槽也清洗过了,可是还是7F,而且BIOS会发出一长两短的叫声

网友:
顺便说一句,显卡我已经更换了,还是不对,我真的没办法了,麻烦各位高手帮帮我,愿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bios已经刷过了

网友:
在线,等待高手回答,谢谢了

网友:
换个IO试试,我前几天也遇见过,换了IO就好了

网友:
输入输出一切正常,我测试了,谢谢,麻烦各位高手解决这个疑难问题,在线等待回复!急!

网友:
有可能你的场管没有焊好。

网友:
场管测试一切正常,电压无跳变,谢谢!在线急等高手解决疑难问题!

网友:
显示7F应该是主板自检已完毕,提示按F1键

网友:
压北桥.复位看看

网友:
南北桥无虚焊,复位一切正常,在线急等回复,谢谢

网友:
查AGP线路吧。。。那种情况是显示信号开启下就断了。。就当不显修吧。。。黑屏时检查主板各电压和时钟情况。。。还有就是查北桥外围的电感,,有没有损坏导致值偏大的。。。并且要看看显卡和主板以及CPU它们能匹配不。。。

网友:
谢谢!希望高手援助。

网友:
楼主可以更换AGP供电管试一下!!!可能是管子负载能力差

网友:
把内存的电容全换一下看看

网友:
换个cpu试试,如果解决了请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
好多天了,还没有结果.一直等结果呢,好跟着学习

网友:
为何无人回应呀,我急等答案,麻烦各位高手能够伸出援助之手

网友:
一长两短叫声为显卡问题吧,主要还是检查显卡供电部份了``

网友:
查是显卡的供压、时钟、复位。在查下AD线。

网友:
这个是北桥的问题不用查了!

网友:
内存拱电管烧过,一定是连着北桥了!
挂了,做个BGA

网友:
绝对是供电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