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 用医用酒精可以洗板子么

楼主(2009-02-21):
附近只能买到95%医用酒精   想拿来洗板子 不知道效果好不好 会不会干了之后泛白?

和你们说的工业酒精有区别么

小弟新手 希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还是处女帖- -!)

网友:
就纯度没有那么高啊

网友:
没什么大的影响!洗完用热风吹一下就行了!

网友:
恩 好的 谢谢上边两位前辈的指点

网友:
没啥,上学的时候我一个NB同学用洗衣粉把板子刷得跟新的一样,晾了有一个礼拜,接上电照样点亮

网友:
最好到化学品商店买无水乙醇

网友:
不是有专门的洗版用的水吗

网友:
最好别用,医用酒精含水量太高了,洗 后很难干

网友:
是可以用的   我用过

网友:
最好不用乙醇清洗板子,清洗板子最好用丙酮  ,香蕉水次之 ,酒精最好不用。

网友:
我用的三峡牌的松香水,感觉比香蕉水好。

网友:
我用天拿水

网友:
不过酒精没毒啊,香蕉水有毒的

网友(2009-03-25):
晕!我直接用自来水加洗衣粉清洗的!用刷漆的小排刷,直接刷,洗干净后用清水冲!根洗衣服一样,然后用手甩干再用大吹风弄干!我洗了60多片,爽的很呢?

网友:
千万注意要把主板电池拆了,要不然.....嘿嘿?????

网友:
晕!我直接用自来水加洗衣粉清洗的!用刷漆的小排刷,直接刷,洗干净后用清水冲!根洗衣服一样,然后用手甩干再用大吹风弄干!我洗了60多片,爽的很呢?
引用 网友A:

这种搞法,听好几个牛人也说过~~不过,觉得自己的主板还是不要这样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