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高压一体板与驱动板相接的接口没有标注定义,如何判断引脚定义?!

楼主(2009-02-21):
关于电源高压一体板与驱动板相接的接口没有标注定义,如何判断引脚定义?!

本人在修一块由明基代工的电源高压一体时,不想修直接换电源高压一体板,可是板子上没有标注引脚定义,只能判断出“地”这一个,那么12V及5V还有ON信号如何去判断?!

板号是:48.L9002.A14   (电源高压一体板)
           48.L8301.A61   (驱动板)

有哪位有引脚定义的请给我一下,谢了!!!

网友:
晕,没有人回答吗???~~~~

网友:
根据电路,把一体板接上电,就可以测出12V和5V.再通过电路走向,也可以找出ONOFF和ADJ。

网友:
自己要去尝试啊

网友:
是的!电源接通测它的输出电压,12V  5V然后再找ON/OFF,一般是3.3V开机才有没开无电压就是ON/OFF
通用高压板ADJ可以不接

网友:
其实也简单,直接看看滤波电容都应该知道的,要是是25V的,那接出来一般就是12V,10V或12V的接出来是5V,地也简单,电容的负极就是,你用表一打就出来了,一只接电容的的负极一只在接口处测,看哪个通就是地。找到后测一下哪个是3.3V那一般就是开机线了,ADJ可以不接。

网友:
是不是有些板没有12V输出呀。

例如明基FP71G+,我只测出了5V 两个3。3V,还有四个接地。

网友:
是的,有些高压电源一体板去驱动板就只有5V和3.3V,没有12V.12V直接供灯管高压去了.

网友:
直接测是不可能的,因为板子是坏的,所以没有电压输出,只能用7楼的方法来做了!!!谢谢大家!

网友:
其实就那几根线,标不标都能区分出来,线路板上,有电容,通过电容就可以找到各路电源,其它的就是控制信号了

网友:
可以根据电容耐压做参考。或者跑电路,一般耐压是电压值的2倍左右。大厂元件分明,不像我等,高耐压下上,不计成本(主要是太少了)。

网友(2009-10-29):
有的板子有12V供到驱动板,有的板子只有5V到驱动板,地线就不用说了,开关线是与一个三极管B极相连的,用表打一下就知道了,剩下的就是亮度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