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问题

楼主(2009-02-21):
请问C4106能用E13007代换吗?

网友:
C4106是指2sc4106吗? NPN管  7A/400V
E13007是指MJE13007吗? NPN管 8A/400V  这个用在180W-230W电源上

网友:
当然可以代换!

网友:
谢谢,怎么换了之后加负载电源吱吱响 空载不响?

网友:
用好的4106换后试试,如果还响就要查其它了.

网友:
空载不响负载响可能主电容容量下降了

网友:
主电容换了  还是响

网友:
应该是两个主控管不配对或工作条件不一致造成的吧!

网友:
请教张先生能不能给小弟讲细一点
小弟是菜鸟
两个主控管不配
是不是要用型号一样的  ?    是哪 工作条件不一致
能不能讲讲

网友:
从参数来看,是可以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