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9v-neov 1.0不上电

楼主(2009-02-21):
前几天,开不了机,按power键无反映, 短接pow-sw 主板启动,风扇转了,但屏幕无反映,无任何显示,然后拔电源线关了机,之后再短接,就再也不加电了,连接绿线和黑线,主板能加电风扇转了,还是无显示.刚插上电源线的时候cpu风扇和显卡风扇会转一两秒.还有机箱电源灯会闪一下,是不是什么地方短路了,电源保护了?

网友:
有没有显示卡看下跑什么代码

网友:
有没有明显烧坏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