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论坛朋友DIY--BGA返修台,我有一个思路,对BGA返修台的一点建议

楼主(2009-02-22):
很久很久以前
我在某大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专门负责PDA以及一些板子的维修分析,那时候的一个叫BGA3500返修台可以说了如指掌。
虽然那么多年过去了,不过那时候的经验还是有点。。。
这个是官方资料地址
http://www.cbtrade.com.tw/ec99/s ... d_id=VECTECHBGA3500

最近看到论坛里面有几个老大自己做了BGA返修台十分佩服!!

想这么好的东西怎么可以不分享

也许我的一些小小经验可以给以后做返修台的维修员们一个小思路

对于BGA温度曲线:
有铅无铅是不一样的,做一个好的曲线对以后换BGA的板子来说,十拿九稳,而且没有虚焊和PCB发泡。。。
这个就是要求工艺,process。。。。

(明天继续写)

网友:
看了一下,上加热全部是用红外发热管的,下面才是用暗红外陶瓷发热砖预热。快克的机器也是这样的。红外的BGA看来都是不能用陶瓷发热砖做上加热的。陶瓷发热砖的热滞后效应太厉害了,用发热管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红外的我们做不起

不过最重要的还不是那个温度曲线么?

针对于不同的 BGA或者不同的主板相对来说都不一样,温度曲线也不一样。

准备工具:

1,一片报废的主板
2,报废的BGA
3,测温线2根(一般欧姆龙的比较好)以及测温器一个
4,底部加热班,使用类似于烧烤的电气材料也可以(要能调温度所以在电气方面自己增加电位器)
5,顶部风枪带带扩散口(可以自己做扩散口),目的使之受热均匀
6,机械部分参考前面老大的自制架构
7,秒表或者手机都可以
8,一张表格纸头 用于记录首片记录

...

待续

网友:
楼主最好能设计个样图出来看看

网友:
现在开始做我们的首片温度曲线

1,拿第一个温度线插入收焊BGA的板子边上约5cm地方!记住必须焊接于大件焊点比较大的地方!然后再接温度计!
2,在准备焊接的BGA下面钻一个空,把另外一个温度线插进去,再使用东西焊上或者堵上,另外一端使用温度计!
3,准备工作开始,记录表开始使用记录!
4,首先打开底盘温度使之保存和PCBA有1cm的有效距离,200温度左右!记录到达200度温度时间(第一条温度线量测的温度)
.....
等有时间继续

网友:
上传一个框架图

网友:
我感觉现在DIY的BGA返修台已经很成熟了。绝大多数维修点都有做,也已经进入实践有一段时间了。对于应付一般BGA焊机足够了。要想打到理想的完美焊接只能去买了

网友:
这个很有实践意义啊

网友:
好设备也的设置好曲线,如果曲线掌握不好还是白搭,最关键的是测温要准确误差不能大,看到很多机器误差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