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问题

楼主(2009-02-22):
我想修主板 需要买个电烙铁 怎么才能安全使用防止触电呢 我家没法接地线  选用什么样的电烙铁好呢  热风抢好还是电烙铁好 哪个更安全呢?

网友:
风枪和烙铁(焊台)没有可比性---用处不一样。你说的触电是说使用者本人吧,起码目前还没听说谁被这东西电过,倒是需要对这东西处理好静电,最好接地以防静电打坏芯片。一般修家电的烙铁不适合用来修电脑,要不也就不需要生产什么焊台了,关于焊台你可以去基地的TB站上看看选择哪款或者找客服咨询下。

网友:
一般家里面三个孔的插座里,中间的就是接地的(新楼),旧楼可能没有。风枪、烙铁都是三线的,插上就行了!再好点就是套个防静电手腕,另一端接自来水管线或暖气管线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