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例显卡vga接口输出门电电路损坏的案例

楼主(2009-02-22):
捡两例显卡vga接口输出门电电路损坏的案例发一下
希望对菜鸟兄弟们修卡  记一下套路 节约修卡时间
高手就路过吧!看到也别丢大白菜!

一、wt mx440-b 64m  128b
故障现象:开机显示显存容量之后显示器提示无信号,刚要进入登录界面时显示器显示画面,正常时间不长隔几秒显示一下,等一分钟左右过后就不会再显示了!此时系统正常运行

维修过程:分析怀疑供电管老化或电容滤波问题,首先更换gpu供电场效应管,上机现象有所好转,只是显示时间稍微久一些,但真正问题未找到。下机gpu供电滤波电容上并上3个6.3v 3300uf的电容上机,反而现象更严重了。该换下思路了,映入眼帘的  是门电路芯片74hct08,不像一般显卡 门电路在vga接口旁边,它在gpu供电滤波电解下面,位置显眼,更换掉之后,上机  故障现象消失!此卡修复

二、铭瑄6200 128m  128b
故障现象:dos下水波纹严重,且显示画面和字符统一左移,显示器一部分显示不出来,进入系统未设置分辨率依然画面左移,但水波纹消失。重新设定分辨率之后,画面居中显示正常,画面左移现象消失,3dmak05,正常运行,但画面依旧左移,退出3dmark05,画面正常。mats478无报错!开机用dvi插显示器,显示器在dos下和系统里正常,游戏正常。下机分析,如果vs和hs阻值不正常,那么在系统里设定分辨率是不会回复正常显示的,于是怀疑门电路74hc125有问题,更换之后上机,故障消失,此卡修复

两例小问题讲出来,希望对菜鸟有用之!老鸟或掉了毛的老鸟级别人物
就请路过吧!

网友:
楼主问下74门电路与ACT08或78m05之间的关系

网友:
74ACT08是AC/AC四组双输入与门电路,相当于具有一个输出通道和两个输入通道。78M05是三端稳压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