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零件

楼主(2009-02-22):
一块Maxtor硬盘,电路板上有个零件烧了,请各位帮忙看看是什么?
分析一下烧掉的原因??谢谢先!!

网友:
忘写了,这个零件上面还能看见写的是RD5035,是八脚的小集成块。

网友:
是RDS035,是个MOSFET。

网友:
谢谢!!
型号确实是RDS035。
请问RDS035用什么型号可代替??

另  那位能告诉我RDS035烧毁的原因??
如果现在找到RDS035换下烧坏的,是否可以上电,还需要检查那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楼主仔细看下下面的文件。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
请问RDS035用什么型号可代替??
谁能告诉我,谢谢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