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佳能 A710IS

楼主(2009-02-22):
开机后不能聚焦很模糊,很近很近的时候要看得清楚点. 可能会不会是CCD有问题呢? 师傅们再来点建议;谢谢。
佳能

网友:
先用软件重新调下,看看效果,如果不行的话就是CCD了。

网友(2009-04-15):
我的也有同样问题。

网友:
我是一样的机子,用的挺好的,2年多了

网友(2009-05-23):
镜头问题 A710 不会坏CCD A95以下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