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技展电源300PA,输出黄线只有9V

楼主(2009-02-22):
一个技展电源300PA,输出黄线只有9V,其它输入都正常,是那一块的问题??
电源

网友:
5V正常吗?如果正的话就换电源里面的12V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先查12V低压输出整流,估计整流不良 ,

网友:
好的,我试试看看,在回答你们,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