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南桥挂了

楼主(2009-02-22):
775接口主板,通电开机,没反应不触发,南桥烫手,USB插针也热,各位高手是不是南桥挂了????

网友:
先解决USB问题.

网友:
哦,对,谢谢张先生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USB的问题,哪一路USB热

网友:
USB外接插针两排都热

网友:
打阻值看下,是不是南桥挂了

网友:
南桥挂了,一般主板通电开机南桥烫都坏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