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WL19BH更换灯管后产生奇怪故障

楼主(2009-02-22):
昨日接到一台联想WL19BH  故障为有图像无光栅 拆机测灯管 2条灯管不亮 2条灯管亮度不正常  于是找来4条灯管换上 开机正常显示一秒钟 就黑屏  。 怀疑是高压板也出了问题   在准备替换高压板之前 无意按了一下联想显示模式菜单 更改为网页模式 居然可以正常显示 又替换成炫酷电影模式 马上黑屏 改成文本模式显示正常  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到底是高压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高压输出电压过高保护了,应该是你换的灯管规格不一致造成的

网友:
请教楼上那该怎样解决呢

网友:
这现象好像是灯管电流不平衡保护,如果你用的不是进口灯管的话,你应该在外面挂4条灯管试一下正常后才装上去嘛!

网友:
用电源板+5V接(ON/OFF),灯管线接高压板(不要接驱动板)看看灯管效果如果?如果灯管是新的,反之电源有问题。

网友:
你先把高压的IC保护脚对地``试试``如果可以了的话 是灯管有问题。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就是高压板了

网友:
应该是过流保护了,楼上的方法应该可行。楼主能说明一下所换的四个灯管是完全一样的灯管吗?不同规格的灯管可能会引起高压板的不认同。个人理解。

网友:
灯管功率不一样造成的

网友:
用代用高压板测一下,如果正常说明高压板故障。我的一台17的因为这个原因,换了高压板,

网友:
还应当是灯管的问题,不平衡了,所以很容易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