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电源吱吱响

楼主(2009-02-22):
一金河田电源能正常启动,就是 吱吱响听起来好像是变压器发出来的

网友:
打开看看里面滤波电容有没有鼓,这现象看起来多是滤波不良!

网友:
主控管不配对或者工作状态不一致

网友:
是两个E13007-2 哪该怎么修

网友:
测一下494的8、11脚的电压是否相同,还有就是两主电源开关管的EC极电压是否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