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15寸液晶 (已解决)

楼主(2009-02-22):
这台显示器。原先是VGA线接触不良。拆机加了个VGA头接上后就出现了这种问题。。水波纹满屏。且有一点托尾,显示器之前有一些偏色不过不影响一般操作。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我有一台15的显示器也是这样,请知道友们的朋友告诉一下好吗?谢谢!

网友:
水波纹的出现和变压器有直接原因

网友:
如果是变压器的问题应该是全部有水纹呀。但是打开菜单没问题。

网友:
打开菜单没问题的话,那就是VGA输入部分的问题了

网友:
检查VGA线路有没虚焊或信号干扰

网友:
确定换上去的VGA接口是好的吗?重点查信号输入线路!

网友:
换一根好的VGA线 (带双磁环的)  最好在独立显卡的机器上 测试

网友:
可以肯定是你用的VGA线不行,我见多了,差的线就会这样的。注意:你这个是改装机还有就是你把显卡的屏幕刷新率调成60H2试下。多数是这二样问题引起的。

网友:
线我换过了..可以排除线的问题.刷新也是60 ..换上去的VGA接口也没有问题.因为之前是接排线的没有VGA接口也是这种现像..我连线一起换后还是这样

网友:
把地线接好看看
这是改的歪货  如果地没有接好 这现象就会出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江哥..果然是后改的那个VGA头没有接地线.接上就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
学习了。没想到换VGA有时还要接地线

网友:
呵呵。这样也来

网友:
谢谢,长见识了。

网友:
一根小小的线影响挺大,学习了

网友:
又学              习了

网友:
信号干扰。
一般来源有:
1、电源滤波不良。
2、屏蔽不良。
3、信号源问题。

你的问题属于屏蔽不良。

网友:
碰到同样的情况,但刚好相反,要隔离地线才没有水波纹,不知为什么?另一台出水波纹的时候就直接把电源板的地线与机壳隔离开(用胶布封住固定座),水波纹消失,过一段时间,客户又拿过来,这次是颜色严重失真,拆机直接把胶布撕开,颜色恢复正常,水波纹也不见了,很纳闷!为什么这回又没水波纹了呢?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