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的选购

楼主(2009-02-22):
请问有用过top2005+r 的吗,效果如何

网友:
想要好用就选个西尔特580U,不行最少也要弄个280U,top2005+r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

网友:
其实刷主板BIOS用TOP2005+就够了。

网友:
楼上的可否亲身用过呢?

网友:
我以前用过TOP2005三百多块买的,没用半个月就坏了,确实不怎么样

网友:
小小编程式器,好点的上千元,汗!

网友:
我用的是TOP2005  是不带+的那种,应当比你说的要早一点,价格与性能还是相吻合的,不过要是用钱最好选个好一点的
我的这个就是供电不好,有时插上不能认,要重新取下来 再插上,在有的老点的机器上 特别是USB口供电不足的老机器上 就不太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