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主板

楼主(2009-02-22):
开机诊断卡显示18;请高手指教

网友:
是一开机就显18还是跑上一会了再显。如果是开机显18当不开机修。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是上门服务时候遇到的.当时我处理不了.叫了单位的老师傅.呵呵.本想偷点师.结果师傅不带我一起去修.唉...技术呀.真的是.很...很重要.

网友:
各个供电正常吗???都不说怎么帮你查啊??

网友:
有没有自动重启的现象啊
什么也 不说怎么帮你看啊

网友:
开机即一个码,没有跑的话一是BIOS,一是I/O,因为好多BIOS芯片挂,I/O上,坏其一都如此。如果偶尔能跑下去,请检查32.768及其电容,时钟不正基本是点一下晶振引脚就能往下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