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2):
昨天一顾客送来一台联想旭日C510A的本本,开机显示白屏,能听到开机进系统的声音,外接显示器无显示。拿下主板测量到北桥旁边的C433 C434俩电容正极对地短路,焊下俩电容一样,跑线路进到板子中间层,因为对地完全短路,低电压烧不起作用。谁知道估计是哪问题?哪位有
麻烦上传一份。
显示器
主板
联想

网友:
应该是屏上缺少电压,请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联想机器
如果是屏的问题,那为什么外接显示器也不显示?另外板子上有严重短路。

网友:
對於維修來講這本子有點新,外接老的CRT顯示器會因分辨率不高而不顯。聯想的屏線不是很靠得住,偶而屏沒供電也可以理解

网友:
应该不是屏的问题,估计把电路板上的短路给找出来,可能问题就解决了,另C433 C434和显卡部分元件编号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