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开机诊断代码4E

楼主(2009-02-22):
我这里有一台机器开面后诊断代码显示4E,这应从那里下手检修,谢谢指点。。。

网友:
先刷个BIOS

网友:
谢谢,我先试试

网友:
我觉得拿到主板先不要加电

目测是否有损坏元器件,例如电容鼓包,MOS管或三级管有明显烧伤

如过有的先换了,最重要的是先要清灰尘,各槽都要好好擦擦,

然后在点板子,有好多乱七八糟的代码都是因为内存槽脏了,显卡槽脏了造成的!

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