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PL-G主板奇怪问题

楼主(2009-02-22):
手头上有这样一块主板,有时开机点不亮,检测卡跑FFFF,只要从机箱上卸下来再装上去就又能点亮,开机后一切正常,长时间开机也没问题,但是过不了几天问题又出现了,这主板是朋友送的,他说以前他用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所以送我了,我其它配件是P4531,影驰7600GS两根威刚1G DDR800内存,航嘉磐石355U电源,我还有一台815主板的电脑,从未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2009-04-13):
把内存和CPU还有显卡拆下来重装试一下。

网友:
可能是接触不良,或是机箱变形所导致的。

网友:
是不是板子上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可能是CPU座子虚焊

网友:
应该是板子上有虚焊的地方,或是各部件接触不良

网友:
给你说一招啊 !!
把电池反过来装(时间不能保存了 你可以不要断电)
要么换一个ICH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