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康柏M700报错"Invalid memory Module plugge ...
(已解决)康柏M700报错"Invalid memory Module plugged in!"

楼主(2009-02-22):
康柏M700"Invalid memory Module plugged in!"
报内存让插入
内存不兼容

网友:
可能是m700通病。拿下电池和适配器,放半个小时可能就好了。

网友:
网上都写的是放半个小时
但不行的,换内存以后解决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一台一样的机

网友:
太老了,此机器

网友:
内存不兼容~~ 这问题也太大了吧~~ 换 换换~~~~ 搞定~~~ 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