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的怪问题

楼主(2009-02-22):
现在有一块845杂牌板,不过内存,粘点天那水就可以过去,干了又不行,电压 时钟正常  AD线组织正常

网友:
大哥  天那水是什么  沾在哪?

网友:
内存座子虚焊了吧,加焊一下试试。或者内存条脏了,用橡皮擦一下再试试。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都试过了啊,还是不行哦,一会而行一下又不行了,郁门的很  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洗板水

网友:
换内存槽就行了,可以用针刮下弹片

网友:
实在不行,换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