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O 集成显卡点不亮问题??

楼主(2009-02-22):
有一块SOYO A8N4G-RL主板,上电测试,诊断卡跑20.4C.停住.压NB后代码能够正常跑完,可接上显示器无显示,找了一块PCIE显卡插上后,还是老样子.纳闷,不知如何查,同事提醒插个PCI显卡试试,接果能点亮.心想一定是NB空焊的问题.加焊NB后,集成显卡还是点不亮.可是PCIE显卡能够正常点亮..........查了办天也不知是哪有问题.....难道是NB坏了???......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给个思路..`

    最后刷BOIS  OK```

网友:
北桥内的集成显卡处理部分坏了,因为北桥坏了是点不亮的。

网友:
桥虚焊了,没有工具的话赶快给回客户,有时候客户拿来的时候能着一两次,结果你搞搞一次都不着,看你怎么脱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