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2):
T30不开机,代码卡跑到38停住,请问是显卡还是北桥啊,有的说是显卡,有的说是北桥,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不开机

网友:
多数为北桥

网友:
把内存去掉看跑是代码

网友:
内存不过。先补焊下,这种机子的下面内存模易虚

网友:
问题解决了,换个32的7500显卡,机器正常了,谢谢各位!!!

网友:
貌似加焊下显卡就可以了把 实在不行在换个显卡

网友:
学习了,能不能教下用风枪补焊的方法,特别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