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不工作

楼主(2009-02-22):
前天朋友拿来一块联想Intel845G的主板,开机后,诊断卡显示FFFF,复位灯一直亮着,PCI和IDE上也没复位电压。装上假负载,CPU座,PCI和IDE均有复位电压,也有高-低-高的跳变。请问,故障会到哪?如何查找?

网友:
查CPU的供电是不是有???!!

网友:
CPU的工作电压都正常

网友:
请各位高手帮助一下,急死了

网友:
跑一下复位电路   复位灯一直亮肯定不正常

网友:
LZ你现查供电 时钟 复位 PG  你要保证供电 时钟正常的前提下,在查复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