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2):
我的DELL
笔记本
加密码了,但是让我给忘了。请求办法
笔记本

网友:
用带清除密码功能的GHOST系统盘清除

网友:
随便一个GHOST XP系统安装碟,都有密码破解。
只要设置了光盘启动,然后选择密码破解项,按提示操作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