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笔记本进水,有个8脚的管子烧了。

楼主(2009-02-22):
客户拿来sony vgn-fz15笔记本,进水,看到一个8脚的管子烧了,和场管有点不一样,确认那是什么管子,用什么代换,

网友:
谢谢回复,收下了这个图,但找不到代换,我是没这样结构的管子,有是复合管的,也就是两个场管,不知道能不能改呢。看你那图旁边多了二极管。

网友:
看图上的标记应该是双场管,P4以上的本本费板上应有

网友:
IBM R4板上有很多此管。

网友:
你到维修店转转
应该多的 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