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3笔记本无声故障?

楼主(2009-02-22):
IBMT43无声,设备管理器里都是好的,驱动也是好的,小喇叭也有,除了AD1981B有点热,AN12943A的27脚有2.6V电压,28脚1.3v,用耳机监听27脚有声音,28脚没有,在监听27脚时在XP里点静音能控制,但是无论插耳机还是用扬声器都没有一点电流声,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IBM T43图纸.pdf

网友:
AD1981B芯片用得太多太常見了,先換一下試試看,再具體查電路也不遲

网友:
先换声卡IC,不行换功放,在仔细看看耳机接口有没有问题。

网友:
功放有问题吧

网友:
换个耳机试试,不行加焊ic或换ic,在不行就跑ic电路看条件满足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驱动起来,我想不用换声卡IC,应当换功放IC

网友:
给你个软件,这个软件能让声卡左右声道产生不同波形,再配合示波器,很容易就能解决。

网友:
应该是音频接口短路了!

网友:
楼主开机后测量一下主板上喇叭接口上的电压是多少?(四个点的电压)

网友:
喇叭接口基本没有电压0.064V,我直接从功放输入端输入声音信号,喇叭无输出,估计功放坏了;我看图纸声卡35、36脚电压应该一致才对,而且输出也应该是L、R的信号一样,都有声音,可是声卡只有L有声音,估计声卡和功放都坏了,由于我没有没有焊接工具,只有烙铁(电子业余爱好者,以前修电视的),就从功放的27脚直接飞线到耳机接口,外接音箱或者插耳机用了。我打算买一套工具,请问修理笔记本需要哪些工具呢?焊接这些芯片至少要哪些东东?

网友:
东芝Satellite Pro 4600笔记本开机时,机内有一下动静,电源指示灯亮,但CPU风扇不转、屏不亮。关机时,按住关机钮5秒钟以上能够关机,电源指示灯也熄灭。测量了内部电压,5v和3v都有,软驱还间断的发出轻微“咔嚓”声,测风扇的橙色线电压是3v、红色线0v、黑色线接地(风扇标签的电压是5v),CPU电压1.25v并且稍有温度,风扇不转。请老师指点是什么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