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显示器,指示灯一亮一灭,伴随各输出电压也上下波动

楼主(2009-02-22):
是否存在短路,将TDA8172第二脚供电断开,指示灯就处于长亮,各输出电压也都正常。不知是啥原因

网友:
难道是场线圈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一.断电情况下,用万用表测TDA8172第二脚对地是否短路?电阻为零是IC坏。
二.如电阻正常,断开场偏转线圈后再通电,如电压稳定则是场偏转线圈有短路;如还是原样大幅波动,那还是IC坏了。

网友:
检查这组供电的滤波电容是否异常.代换TDA8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