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10 PLUS笔记本跑59-d2求助

楼主(2009-02-22):
请问这种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它采用的是GO5200显卡芯片,注:用手压过显卡芯片,故障依旧

网友:
看看电流多少,大部分问题都是显卡坏,看看内存有没有过,如果过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先加焊显卡和北桥,不行换看行不行

网友:
这机器北桥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