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们有没有想过通过芯片来进行现有图纸的分组?

楼主(2009-02-22):
原来的品牌分组不是很完全,能不能把现有图纸按芯片进行划分,比如855GM/915GM和PM/945GM和PM/965GM和PM/GM45和PM45各分为一组,然后要求以后发图的人员说明所发的图纸属于什么芯片类型,方便编辑添加到索引贴中。。。我觉得这样更加方便一些。。。

网友:
但是这样意义何在呢?查图主要是查一些上电信号,到了芯片组这一层,所有机器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
同意无边 那就一张845 一张915 一张XX 十几张图纸就搞定了!

网友:
楼主的提议很好,而且我已经这样做了,下面是我收集的蓝天图纸目录列表:
型号        文件大小(B)
2200C(630).pdf        883129
3100B(BX).pdf        1497667
3420(BXZX).pdf        882645
42(6)00(830M).pdf        15372754
56_Series(845MP).pdf        1364198
5600D(845).pdf        1299829
5X00S(SIS630).pdf        915999
8500V(694X).pdf        1317573
8880(845).pdf        1422222
888Series(845).pdf        1456961
D40(1)0E(SISM645DX).pdf        1398843
D400S(SISM650).pdf        911842
D400V(SIS648FX).pdf        1505465
D47(8)0W(SISM650).pdf        1419417
D5X0E(865PE).pdf        1610328
D6X0S(SIS650).pdf        1121346
D800P(865PE).pdf        1497436
D870P(865PE).pdf        1659956
D900C_901C(965).pdf        1886879
M2x0S(SISM650).pdf        1126123
M30(1)0N(852GM).pdf        1145783
M350C(855GM).pdf        1200861
M375C(855GM).pdf        1275018
M375E(855PM).pdf        1749906
M540G_550G(915GM).pdf        1224640
M540V_550V(PN800).PDF        1055401
M57xA(915).pdf        1623017
M590KE(nForce4 SLI).pdf        1635277
M5x0G(915GM).pdf        1224640
M720S D03(SISM671MX).pdf        1012410
M720T_M730T(Cantiga).pdf        1489641
M740T_760T_TU(Cantiga).pdf        2081006
M860TU(Cantiga).pdf        1793043
T200CV(VT8623).pdf        1340759
TN120R(965GM).pdf        1239273
对于象广达这样大厂图纸,我还会标注出图纸的版本,因为工厂会对同一款机型进行必要改进。这样做的一个突出好处是你可以根据实物芯片组,迅速查找到是否和自己手头的图纸有相对应的,以提高维修速度。
当然这样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会重复下载同一份图纸,毕竟大家积攒点分不易。
网上有一些文件目录列表自动生成软件做这类工作很合适,上面的目录列表就是我用这类软件生成的。另外我还搞了机型对应表,将品牌机型号与OEM原厂型号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