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911N的通病

楼主(2009-02-22):
最近修了好几台三星液晶.型号是:911N.发现都是一样的问题.估计是这款机子的通病. 只要先把坏的电容换了.有两个是25V820U的 1个是25V330U的 我都是用25V1000U带换.在把后面的那两个八脚的SP8M3 换了.就OK了.

网友:
我也修到过好几个的,其中有一个SP8M3烧穿了!

网友:
故障现象是什么?能不能透露一下

网友:
这个是通病,还很多,包括740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怎么不透露点消息啊

网友:
灯管不亮现象,可能是散热不好的原因吧

网友:
SP8M3可以用什么代换吗》?8500可以吗

网友:
故障的现象是什么好像没有讲哟

网友:
我今天也修了一个通病!爽呀!

网友:
都是高压电路上的问题

网友:
有些就是换了电容就好了,,还有就是保险丝也坏了,

网友:
对啊   这三个电容的问题多 还有高压部分
但好像听说屏容易挂  不知道是不是  我一般换电容  换SP8M3  没遇到一个屏坏的

网友:
是啊,我也修了好多,故障是电源灯亮,黑屏。但换了4502C用不了多久就烧保险。不只是什么问题。屏坏的也多,主要是竖线的多,这种问题可以修吗?

网友(2009-04-24):
屏怀了。好像修不了哦。。。主要现象是屏有竖道道儿。。。

网友:
今天接到两个911N,就是电容和sp8m3坏了.想问下sp8m3还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代换..谢谢了.

网友(2009-05-24):
三星真是通病多啊,不过他的销量总是第一的,真是好消息。

网友:
他们的用料上有问题才出先这样的问题.

网友:
郁闷~~·我还没修到一个呢  下次碰到一个911N  我也一定能修好哈   过几天买sp8m3

网友:
这个型号显示器有两种电源板。一种换两个电容就可以。另外一种换三个电容和一个八角贴片芯片,贴片可用4501M其他贴片换上用不住的。贴片用表可以测出短路的。大多坏一个很少出现两个同时坏。

网友:
sp8m3 是在电源板部分还是在高压板部分的,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我遇到这个管子 把4个都换成4606了 可是还是不可以

网友:
高压部分问题都用通用板改了。20块一个。配件有的还买不到

网友:
`sp8m3多少钱一个  我去这个IC时  那个卖IC的人老是把代换的IC上面的型号刮掉   请问你们在哪里买的  ?

网友:
没要小配件就直接换高压板!

网友(2009-06-23):
这种电容坏的比较多,遇到过

网友(2009-12-25):
是一样的吗

网友:
这种高压板采用的全桥的方式,sp8m3 其实里面集成了两个场管。

网友:
这个通病出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现象啊

网友:
这个通病出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现象啊
引用 网友A:

高压部分坏,应该现象是黑屏吧。

网友:
我修了n多      这种的你只要换了电容  在查电容2脚是否短路   那就是8脚芯片坏了

网友:
太有用了,我也搞好一台,谢谢

网友:
SP8M3可以用4606带

网友:
复合MOS管,一个N管,一个P管,4600    4606  都可代

网友:
我也是啊,没修到过,只是换电容

网友:
这种故障电容坏了把后面的SP8M3烧了很正常
呵呵   换后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12V短路了
4606完全可以代的   三星的有还几款这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们一般都是把高压板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