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以下    加焊GPU的时候可以用焊油替代松香水吗?

楼主(2009-02-22):
各位大侠
想问一下   加焊GPU的时候可以用焊油(我用的是金利洋的焊宝)替代松香水吗?
不知道会不会浪费  但只是想知道用焊油会不会效果更好些
弱问  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焊油是不是助焊水,我用过松香水后来就换为助焊水了。就是做桥也是用的焊水。

网友:
先谢谢了    确切的讲是焊膏   膏状的  放在盒子里  上面写着金利洋   焊宝(12块卖的 也不知是真还是假)  至今一次都没用过

网友:
可以用,油膏的活性比松香要高,但一定要注意用油膏加热BGA的时候不能触动核心移动过大,如需轻点核心,必须轻轻碰一点点才行,不然很容易连锡,只要温度和时间把握的好,可以不用碰核心的,要连锡就麻烦了,另外也不能在芯片上压重物,切记!

网友:
应当可以,只是最好不要用腐蚀性大的焊剂

网友:
建议  还是选用松香水,修好东西不会因酸性腐蚀损坏pcb,造成报废的
我这边老是接到网吧送来的曾经别人修好过的卡子,就是因为他们采用的酸性助焊剂时间一久导致零件和pcb腐蚀损坏  最终报废

网友(2009-09-25):
我松香水加焊gpu,加焊后自然冷却,进系统检测全通过,第二天又花。正想换为焊油,看来还是焊工的问题!

网友:
最好还是BGA焊膏,吹进去。。。。。。只是比较麻烦。。。
松香水太粘了,不小心弄到手上粘死了。。。而且松香水挥发太快,还没到回流焊前面预热差不多就挥发掉了,不过效果还是有的,,,,
松香水做好以后的电路板黄黄的都是松香干在上面难以洗净,很恶心,,,而且做好以后刚下BGA台拿板子都是很脆的感觉,动一下啊就啪啪响的,挺吓人。。
我正考虑不用BGA膏那么麻烦,又不要松香水那么恶心的,哪种液态助焊剂呢

网友:
哪一种好,可能要具体实践,还有就是自己的喜好了。大多数的焊剂,用好了都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

网友:
我门一般用的都是焊膏  QS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