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2主板,3V5V不正常!

楼主(2009-02-22):
一台R52本本,开机数分钟或者进系统掉电,拆下主板,居然不能触发.测3V5V为:0.9  1.5V,但还有待机电流0.03手轻微摸下1901附近的元件,待机电流消失.掉电后.5VON SHDW信号也正常.更换过1901 附近的元件也无损坏的.重新接上电源,待机电流又正常了,但1901附近有明显的电流异响,但不知道是从哪个元件发出的.3V上管G极只有跟输出一样的0.9V的控制电压,5V  G极也只有1.5V控制电压.请教高手!

网友:
你查查MAX1901的工作条件满足没?

网友:
满足了,工作了,只是不正常呀!如果不满足的话,一点电压也出不来,
不知道是不是哪个电容短路了还虚焊着的,我一摸下去就短路,1901保护了,但我查了一下午,确实没有短路的!

网友:
查一下它的返反馈电路和后极,这种多半是后面有短路

网友:
虚焊,短路,芯片自身不良。

网友:
换g集控制芯片

网友(2009-04-19):
R52的MAX1901E到3.3V的MOS的控制线容易断线,是暗线,注意检查

网友:
如果有异响,且没有短路的话查一下SKIP脚看一下

网友:
有异响,查一下电感

网友:
是不是电容 的 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