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10LCPU没有电压

楼主(2009-02-22):
旭日410LCPU没有电压 换了电压IC 还是一样 时钟IC也不起震 其它电压都正常  请问有那个高手有修过一样问题  帮我一下 谢谢了

网友:
EN控制信号有么,  Vcore没有,时钟自然也没有,EN有的话查一查周边小电阻,电容之类的,MOS也可以试着换换;

网友:
电压对了才能查时钟

网友:
你有没把晶振一起换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