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force4 mx400 64M 花屏修成了32M,求助!

楼主(2009-02-22):
我是个电子爱好者,业余修理家用电器什么的有些年头了。不过修电脑硬件是新手,有什么不当的地方请各位师傅指正。
一块联想品牌机里的geforce4 mx400 64M 显卡,开机就花屏。

用MATS4软件测量的结果如下:
Tested from 0 MB to 64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D[ 31:  0]      25485818
FBD[ 63: 32]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25485818
Unknown Error Count: 0
我的理解是有一片显存有问题,就试着将显存一片片拆下试,没想到结果都是花屏。就想着会不会是显存虚焊,于是先焊了右侧的两片,心想能不能改成32M的将就用。还是不行,于是就将上面的两片再装回去,不过把上面的两片显存换了下位置。焊好后试机还是花屏,比以前更厉害了,以前还能隐约看见字符。再用MATS4一测结果变成32M了。
Tested from 0 MB to 32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D[ 31:  0]      21611514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21611514
Unknown Error Count: 0
我想请教一下,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判别。先谢了!

网友:
有一颗显存坏掉!先换上面第一颗然后再测
PS:你要保证你换上的显存是完好的!

网友:
谢谢版主的回复,找到相同的显存后再试一下!

网友:
400的  卡子建议不要修了 ,sdr显存容易“心碎”很娇贵,本没坏的显存有可能叫你高其附近那片时搞出问题来

网友:
lz!!
我和你有同样的问题啊!
Tested from 0 MB to 64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D[ 31:  0]      25485818
FBD[ 63: 32]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25485818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只是现在手里没有相同的闪存,只能先放着,等有了按照上面的方法再试一下。

网友:
你找到坏的显存不装不是可以吗?

网友:
楼上说的,我也试过,不过不行。好象说是这种闪存要成组工作的。

网友(2009-05-10):
应该是显存换的不好

网友(2009-06-22):
找合适的显存换换

网友(2009-12-14):
我也有个这种坏的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