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 影驰GT7300 黑屏故障

楼主(2009-02-22):
显卡 影驰GT7300 显存128M DDR2 开机正常跑马,但是没有显示 报警 短2声 1117 供电正常。
请高手指点指点 !谢谢!
显卡
黑屏

网友:
咋 没人 进来 指点指点呢?

网友:
换显卡再试。如不行看显卡槽的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晕 原本就知道 显卡坏了 换什么显卡呢?
把好的显卡放上去 跑马正常,显示正常。
就是放这张显卡上去 同样也是跑马 但是没显示,之前用是好的,就是不用半个月了 一开机 就不显示了。
我是请高手 指点修显卡 不是修板!1117 是显卡上面的 供电三级管 不是主板上的,大哥别理解错了。

网友(2009-04-12):
我这里也有一块同样问题的卡
型号:gf7300gt pci-e ddr3 128bit w/hdtv/dvi
影驰的

网友:
GT7300 GPU小个一点点.补焊成功率不是很高,重做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