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的制作过程

楼主(2009-02-22):
关于启动U盘的制作

网友:
用到两个工具:

网友:
用到两个工具和一个镜像文件(镜像的下载ftp://iso:mydigit.cn@mydigit.cn/jsz20081012_v6.rar

网友:
学习和实验中,多谢提供教材和软件!

网友:
可以支持U盘系统啊?

网友:
现在网上就有现成的   我也做了一个, 可以启动  但它对以前的机器支持的不是很好,

网友:
我是量产的  kinston 4G的U盘    U盘启动的时候选USB-CD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