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km400-m3 的IO型号是什么?

楼主(2009-02-22):
精英km400-m3 另一个名称是L-v400E 462针主板 我把IO拆了 居然忘了什么型号
感觉是it8705 换上8705 后 irdy灯亮 不跑代码 感觉疑问的是这个主板用的是FWH接口的bios 应该不会配8705的IO吧 那这个IO到底是什么呢?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e62a651.jhtml?pm1=3
这上面有说是ITE8705

网友:
查看了该型号主板的PDF,上面写的是ITE8705

网友(2009-09-07):
刚修了一个这样的板子,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就是不跑码,后来想这个板子是北桥集成的显卡,发热量比较大,空焊的可能性比较大,于是就加焊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2010-01-28):
他的IO是ITE的iIT8705F

网友(2010-02-27):
我有一快跟你一样的
ITE
IT8705F
0535-Gchinafix
ZM2Q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