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华硕z91v不启动

楼主(2009-02-22):
按开机键,电源指示灯亮,

下面四个指示灯一直亮,不自检,什么反应都没有。

把内存拿掉,按开机键,电源指示灯亮,

下面4各指示灯的第一个亮,风扇和硬盘转,不过自检,屏不亮,没有其他反应。

有经验的老师给指点一下方向,

谢谢。

网友:
各供電電壓正常的話,按顯卡周圍讓主板稍受些壓力試試

网友:
谢谢

不过我怎么觉得跟内存方面的问题有关呢?

网友:
是独显板的话,可能是小板有问题了

网友:
我觉得华硕的 本本 内存不过的比较多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