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来帮下忙 测量开关管

楼主(2009-02-22):
各位老师你们好:
    我是个新手 请大家多多指教 我有点电工基础而且动手能力很强。 我现在想学修电脑电源及主板 现在还是先从电源学起 手头上有几个坏电源  请问老师们 :
1.3个开关管都是干什么用的?各负责吗?
怎么在线测量或拆下测量好坏 数字的和指针分别怎么测量(表我都有)
2 .三个稳压管都是稳多少的电压 从最大的那个说起
3.稳压管怎么线测量或拆下测量好坏 数字的和指针分别怎么测量(表我都有)
4.用主板检测卡修主板有用吗?什么牌子的主板检测卡好!我想买个 价格再100左右别道200
行了 先问这些吧 麻烦各位老师了~~~

网友:
这个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建议买本书睡觉钱看看

网友:
要想善起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拜托帮忙下了 我会慢慢学的

网友:
你好,我也是一个新人,刚刚学习电子只是十几天的时间,不过你问的这些我都有一些了解了,不过就是水平底不能用自己的语言很好的表达出来,我就告诉你一个学习的方法好了!那就是,打开百度,用中文输入 --ATX电源的构造和工作原理,然后你需要的答案就全都有了,我就是这样学习的,而且现在已经开始试着修电源了。一起努力吧?有了百度和这个论坛,相信你很快就会入手的。三极管的知识也可以用百度搜索出来的,至于你说的稳压管,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整流用的大功率二极管(肖特基管),

网友:
两个管是主电源  一个是管是副电源

网友:
这三个管子都是用螺丝钉上到散热片上的,两个相同的那一对是主电源的开关管,这一对管是晶体三极管。另一个管是副电源的开关管,这管多数电源是用的晶体三极管,但也有的电源是用的场效应管。三极管按照三极管的方法检测,场效应管按照场效应管的方法检测。

网友:
谢谢你们的支持 十分感谢